触摸屏的系统参数设置里面找不到导入标签的选项

楼主(2024-03-31):
如题,如图,换了很多版本都找不到?
请问怎么办

网友A:
您好  如图 原因是驱动没有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如图 原因是驱动没有选对。

您好大神,是这样的,我用twincat2.11采用modobus TCP/IP协议与组态软件通讯,而对于触摸屏我依然采用了modobus协议调用twincat里面的变量。单独对于触摸屏而言,我可以走Free PLC驱动导入标签。不过眼下而言,要么采用Free PLC驱动修改PLC程序,要么通过PLC导出CSV格式的地址标签。
    如果是导CSV格式的标签,我今天依然没有找到怎么导出

网友A:
要么采用Free PLC驱动修改PLC程序

            您好,理解您的使用描述。貌似现下要走这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理解您的使用描述。貌似现下要走这步了。

决定通过换算了。。。twincat PLC 换算成威纶通hmi地址。。。请问有没有好的办法换算呢?有没有工具或者参考书

网友:
决定通过换算了。。。twincat PLC 换算成威纶通hmi地址。。。请问有没有好的办法换算呢?有没有工具或者参考书

           没有接触过这类换算,是打算资料传输将PLC数据传给触摸屏吗?个人还是感觉修改PLC程序匹配这边直接驱动使用更好些。
           因无法完全同步考量,建议自行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