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

楼主(2024-04-01):
威纶通泵和阀使用时显示是绿色,不用是黑色

网友A:
可以参考附图圈示的软件根目录图库调取路径,这边的泵一种状态是静止的,一种是动态的,更为直观,可以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附图圈示的软件根目录图库调取路径,这边的泵一种状态是静止的,一种是动态的,更为直观,可 ...

你好,目前已经解决,需要用wps处理一下,把颜色改变一下就行了

网友:
你好,目前已经解决,需要用wps处理一下,把颜色改变一下就行了

            好的,收到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