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6iE触摸屏 位状态切换开关 复归型变量偶发不复位

楼主(2024-04-02):
MT8106iE触摸屏 位状态切换开关 控件设置复归型后偶发性变量不复位,有遇到的吗?

网友:
位状态切换开关 控件设置复归型后偶发性变量不复位

            您好,遇到过的这类现象,基本为PLC端导致,建议重点排查PLC端。

楼主:
跟PLC没啥关系,因为我1200跟1500都试了,都存在这个问题,感觉跟新版软件通讯有关系,我用了下老版软件,组态了一下8102IE[我的屏是8106IE,老版软件没有],去读写就没有这个问题,然后对比了下,只有附件那里不一样,以前通讯长度默认是20words,现在是100/128,估计就是这里问题,我记得最老的时候这两个参数可以设置[也有可能我记错了],现在也设置不了了,无解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跟PLC没啥关系,因为我1200跟1500都试了,都存在这个问题,感觉跟新版软件通讯有关系,我用了下老版软件, ...

忘记传了

网友:
您好  综合您的几个帖子情况
建议先别自行更新OS
将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含区域) 手机号码 此帖链接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接收到以后,会有对应区域FAE提供问题协助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