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 2.0苹果手机下载地址

楼主(2024-04-06):
EA2.0在官网上推荐的下载地址,苹果手机无法下载,OPENVPN也是

楼主:
有没有最新的下载地址,苹果商店找不到

网友A:
在苹果自带的浏览器软件Safari里面输入网址  ios.easyaccess.cn 下载即可,按照上面的提示
在 设置--通用--设备管理--信任EasyAccess2.0就可以了。
VPN软件不需要再额外下载了,已包含在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苹果自带的浏览器软件Safari里面输入网址  ios.easyaccess.cn 下载即可,按照上面的提示
在 设置--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