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可以通过插U盘导入Excel表格数据吗

楼主(2024-04-15):
通过插U盘导入Excel表格数据的到触摸屏指定的寄存器吗?可以的话有没有相应的案例

网友A:
有什么触摸屏能通过插U盘导入Excel表格数据的吗 - 工控人家园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67528.html
你在论坛20天前就问了吧??

网友:
可以,案例可以参考Recipe Import Export File Brows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触摸屏能通过插U盘导入Excel表格数据的吗 - 工控人家园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67528.ht ...

是的  但是没有案例

网友:
告诉你一个方案,做一个配方,然后导出,电脑修改后,再导入,需要什么再次下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