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元件页面显示不全

楼主(2024-04-15):
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是离线模拟,显示不全?——可以程序上传看下
还是下载到屏内,显示不全?——和PLC通讯上后,看能不能显示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离线模拟,显示不全?——可以程序上传看下
还是下载到屏内,显示不全?——和PLC通讯上后,看能不 ...

你好,是软件上显示不全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是软件上显示不全

软件  元件   位状态设置  页面只显示一大半  还有一小半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
软件  元件   位状态设置  页面只显示一大半  还有一小半没有显示出来

           好的,不好意思,我现在对上了;属性界面显示不全的话,试试调整电脑的分辨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