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arklight_icons.flbx图库到哪儿找?

楼主(2024-04-23):
(图片)

网友A:
你最好去找到原文件XOB,或者EXOB反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去找到原文件XOB,或者EXOB反编译……

原文件XOB就没有这个文件,这个就是安装程序里带的demo例子,里面缺这个库文件,字体还好办,原来是台湾的字体,改成大陆的就好了,图库就难办了,找不到。

网友:
试试截图路径的这个图库。

楼主:
谢谢,我用这个图示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