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出窗口和直接窗口冲突如何解?

楼主(2024-04-24):
在基本窗口上做了一个弹出窗口的页面,又做了一个LB控制的直接窗口用来做弹出窗口输入出错的提示,现在运行后发现直接窗口的显示位置是在弹出窗口的下面,被弹出窗口遮挡,不能做到直接窗口页面在弹出窗口上面显示提示,由于直接窗口被遮挡,提示窗口关闭不了,机器卡住了,如何把直接窗口放在最顶层呢?问题如何解决?
我希望的是基本窗口-弹出窗口-直接窗口,现在是基本窗口-直接窗口-弹出窗口三层,直接窗口被遮挡了不能在中部显示,调到其他位置显示会很难看。

网友:
我按照您的实现思路模拟了一下  确实后弹出的直接窗口还是会在先弹出来的弹出窗口下方
这个原因应该是直接窗口属于嵌入式窗口
并没有这个应用下的调级选项
只能从其他方面想想中转办法了

楼主:
是啊,这个问题只有提交给EBpro编程的程序员才能解决了,按理来说,越后面打开的窗口要放在越前面的,这样就不会被遮挡了。我试了很久,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中转。

网友A:
cMT机型下面,有如下选项提供选择,我测试选择“弹出窗口”;可以实现后触发的直接窗口在弹出窗口上面。
非cMT系列,默认嵌入窗口,所以就是之前讨论现象,只能比如窗口位置之类的调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T机型下面,有如下选项提供选择,我测试选择“弹出窗口”;可以实现后触发的直接窗口在弹出窗口上面。
非 ...

哦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我觉得这个功能其他机型也要有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