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Builder怎么用低版本软件打开高版本程序呀

楼主(2024-04-26):
如果没法打开,可以转版本么,重写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不知道您问的低版和高版,是均为EB pro软件,然后低版高版,还是低版指EB8000,高版指EB pro
首先,软件兼容原则是向下兼容
其次,如果是EB pro软件,然后低版高版,可以直接使用EB pro高版
如果是低版指EB8000,高版指EB pro,这个EB8000没有办法打开EB pro的程序。如果屏升级,EB pro可以打开EB 8000的程序;如果手边同时有两个型号对应着两个编程软件版本开始编程,请用低版进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