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读modbus仪表数据读取速度的问题

楼主(2024-05-06):
都知道用modbus轮询读仪表速度是比较慢的,串口本身速度就慢,等待时间也会拖累触摸屏反应速度,现在都是多核心多cpu了,能不能分配一个核来单独干读modbus数据呢?或者分配一个线程给modbus单独使用?
用什么办法能提高系统反应速度呢?

网友:
确实,如果modbus读写速度加快一些  威纶通触摸屏取代plc更进一步了  希望引起贵公司技术的重视。

网友(2024-08-02):
modbus读15个地址,共60个数据,读一轮差不多10秒,没法用

网友:
慢是因为485本身,不是因为别的,和CPU什么的没有关系。
想快一点的话,调高波特率调低超时时间和重试次数,读取的地址连续起来,批量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