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表单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2024-05-07):
项目表单不显示内容,需要设置控制地址置1才显示内容,有没有不需要控制地址置1,就可以显示下拉内容的方法?采用的是项目地址的方式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个问题?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
您好  控制地址设置1是必要的设置,不能免除。
向您描述的需要,可以考虑往控制地址内自动给值。根据需要,考虑方向有:多状态设置元件,给这个控制地址设置窗口打开时置1;或是宏指令周期给这个控制地址1……

网友:
写个宏指令不断写入1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