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的软件会闪退

楼主(2024-05-08):
最近我的HMI软件一进到系统参数界面就会自动退出软件是怎么回事?还有一直以来所有的按钮安全选项都显示为一片黑色。请问有人知道啥原因么?在线急等!

网友A:
界面显示黑色调下Display选项,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界面显示黑色调下Display选项,如图。

谢谢可以了

楼主:
那个软件进入到系统参数那个界面会闪退是啥原因,您这边知道么?我这边重装软件问题还在。就最近才有着情况的。

网友A:
电脑是哪个操作系统,pro软件是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是哪个操作系统,pro软件是哪个版本?

win11,64位。软件官网最新的触摸屏软件6.9.1.0

网友A:
win11,64位。软件官网最新的触摸屏软件6.9.1.0

          试试按截图兼容模式设置看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按截图兼容模式设置看下情况

不管用哦,还是会闪退,而且还是最近几天才出现这问题的,以前不会。不过还是谢谢 。

网友A:
不管用哦,还是会闪退,而且还是最近几天才出现这问题的,以前不会。不过还是谢谢 。

            客气了,都没协助解决掉问题

网友(2024-07-03):
引用 楼主:
不管用哦,还是会闪退,而且还是最近几天才出现这问题的,以前不会。不过还是谢谢 。 ...

巧了,我这几天也是点系统参数就卡住然后闪退,还以为是重装系统或者公司给电脑装加密软件的原因,只有重启才能正常用一会儿,过一会儿还是这样。
今晚看社区就看到一样的问题了。你有问过官方客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气了,都没协助解决掉问题

您这边是官方吗?我最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还请关注下,告知如何解决,谢谢

巧了,我这几天也是点系统参数就卡住然后闪退,还以为是重装系统或者公司给电脑装加密软件的原因,只有重启才能正常用一会儿,过一会儿还是这样。
今晚看社区就看到一样的问题了。你有问过官方客服吗?

网友:
您这边是官方吗?我最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还请关注下,告知如何解决,谢谢

收到大家点击系统参数闪退的问题
最新的一个尝试方式:可以将附件包解压覆盖至根目录再重启一下软件看看效果。
文件超限了,留个邮箱给我

网友:
兼容模式改成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