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页面上显示汉字

楼主(2024-05-10):
1.西门子S7-200,编写如下一段程序,复制汉字到VB500中
2.威纶通页面选用”字符元件“,读取地址VB500,编码UTF-8等4个都试了,均无法显示

但是我在西门子PLC软件的状态图表中能够监视到VB500中的确有字符串,求教求教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格式先配置预设的UTF-8
截图中的字数量默认1,不够(上方的设置键进入修改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式先配置预设的UTF-8
截图中的字数量默认1,不够(上方的设置键进入修改数量) ...

我已经改了60字,预设也是UTF-8,还是不行哇

网友B:
这个有两种办法解决,1是使用威纶通的,2使用西门子本身程序来解决。
S200-smart字符串转威纶通GB-code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f9ea404d49b3e1ce5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两种办法解决,1是使用威纶通的,2使用西门子本身程序来解决。
S200-smart字符串转威纶通GB-code_哔 ...

太感谢了,大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两种办法解决,1是使用威纶通的,2使用西门子本身程序来解决。
S200-smart字符串转威纶通GB-code_哔 ...

这个视频只有结果,具体的要点是啥呢。我问了博主,他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视频只有结果,具体的要点是啥呢。我问了博主,他也不知道

哈哈哈,你还是没看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