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分两个串口与仪表串口通讯能提高采集速度吗?

楼主(2024-05-11):
如题,似乎分几个串口都不能提高采集速度,指令都是顺序执行的,不是并行处理,不会提高串口的效率,跟分几个口无关。

是这么回事吗?

楼主:
维纶的客服出来谈谈呀

网友:
地址整段间隔跟最大读取字数调整大一点试试呢

网友(2024-08-02):
问题描述不清楚。

楼主(2024-09-19):
用一个串口采集16块仪表的数据,如果分成两个串口来采集数据,每个串口采8块仪表,采集速度会不会更快,触摸屏能减半的时间采集完所有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