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楼主(2024-05-13):
请教,用mt8072ie以以太网和s7200smart连接时,在屏的系统参数设置中,在设备设置菜单下,IP地址设置中的端口号和参数设置栏中的两个值怎样设定,谢谢!

网友:
您好 按照描述 我找到截图圈示参数,如果咨询的是这些,默认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