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EBpro菜单栏消失问题

楼主(2024-05-16):
打开EBpro,打开之前做的程序就出现以下画面,菜单栏和项目树都消失了。求助各位大大指点下

故障画面

故障画面

网友A:
您好 试下如下方法
用regedit.exe, 找到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Weintek\EasyBuilder Pro
刪除EasyBuilder Pro的目录再重新开启EBP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试下如下方法
用regedit.exe, 找到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Weintek\EasyBuilder Pro
刪除EasyBui ...

感谢!已解决

网友:
感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