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072iE用不了自带的ASCII键盘

楼主(2024-05-27):
想用ASCII输入,选不了ASCII键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确认常用——系统参数设置——一般属性——键盘编号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常用——系统参数设置——一般属性——键盘编号添加。

不好意思,我问题没有讲清楚;
我想使用ASCII键盘输入密码,用的是自带的70号窗口,密码输入选了ASCII弹出键盘,但是模拟时仍然只能输数字,如下图:
系统参数用户M密码是高级安全模式;

网友A:
你好了解现在遇到问题   如果弹出的还是数字键盘,那选定的键盘窗口编号,右侧窗口界面是什么键盘内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了解现在遇到问题   如果弹出的还是数字键盘,那选定的键盘窗口编号,右侧窗口界面是什么键盘内容呢? ...

选择的是64号窗口键盘,是ASCII字符内容键盘,显示如下:但点击密码输入弹出的还是小数字键盘;

网友A:
选择的是64号窗口键盘,是ASCII字符内容键盘,显示如下:但点击密码输入弹出的还是小数字键盘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方便程序打包(可以仅保留问题相关页)上传看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方便程序打包(可以仅保留问题相关页)上传看下吗 ...

感谢,我已经找到问题了,是我修改了70号画面某个元件属性;

网友:
感谢,我已经找到问题了,是我修改了70号画面某个元件属性;

             OK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