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通过PLC程序来选择调用触摸屏的不同配方

楼主(2024-06-01):
       如题,请教各位大佬,我触摸屏上已经建好的配方,我想通过PLC来直接调用,不用人工来操作触摸屏下载进PLC。请问这种可以实现吗,应该怎么做呢,感谢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
可以将PLC端地址写入的组数数值传送到配方数据库的Selection地址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