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新6.09版本威纶通触摸屏变成软件闪退

楼主(2024-06-03):
打开软件,操作到选择触摸屏型号,软件就会闪退,兼容性设置也没有效果,求解

网友:
这个现象多半为电脑设置问题,不太好定位
建议使用VM安装操作触摸屏编程软件

网友:
我的也是,菜鸡软件

网友(2024-07-03):
巧了,我这几天也是点系统参数就卡住然后闪退,还以为是重装系统或者公司给电脑装加密软件的原因,只有重启才能正常用一会儿,过一会儿还是这样。
今晚看社区,最近都有好几贴关于闪退的,以前用过好多版本都没发生过

网友:
巧了,我这几天也是点系统参数就卡住然后闪退,还以为是重装系统或者公司给电脑装加密软件的原因,只有重启才能正常用一会儿,过一会儿还是这样。
今晚看社区,最近都有好几贴关于闪退的,以前用过好多版本都没发生过

系统参数闪退最新的一个尝试方式:可以将附件包解压覆盖至根目录再重启一下软件看看效果。
文件超限了,留个邮箱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