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T3105X报警功能

楼主(2024-06-06):
CMT3105X与松下FP-XH C60T通讯,触摸屏事件登录报警项用PLC的点位去触发,触摸屏还使用了通知地址。但报警项触发后,相应的通知地址会延迟0.5秒后才触发,复位也有延迟。报警项一共200多项,通讯波特率未115200,请教有没有办法能减少延迟

网友:
您好 如下建议参考看看
1.报警的等级都是低吗,如果不是的话,改为低;
2.有没有导入外部图片,需要勾选上使用原尺寸加快速度;
3.检查下定时式资料传输或是周期宏指令等背景执行是不是过多,宏指令有没有死循环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