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弹窗怎么实现延时关闭呢?

楼主(2024-06-07):
使用的直接窗口,当I4.0为1时,窗口弹出,但是要实现I4.0变为0后4S,窗口关闭,这该如何实现呢?直接窗口也没有什么设置了。

网友:
直接窗口本身做不到,可以从延时4秒给信号这个角度考虑下
比如这个直接窗口的地址更改I4.1控制;PLC端I4.0置1后I4.1同步至1,屏上直接窗口弹出;I4.0置0后延迟4秒将I4.1置0,达到过4s直接窗口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