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T2109X2触摸屏位置漂移

楼主(2024-06-12):
问各路大神CMT2109X2(V2)触屏位置漂移 重新校准在哪里进入啊

网友:
当 HMI 启动时,长压屏幕 2 秒可呼叫触控校正功能。

当进入触控校正模式时,在屏幕内将出现 + 符号,使用触控笔或手指点选此 + 的中心点进行五点校正,当所有十字皆被准确点选后,校准参数将保留在系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