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HMI(154)未定义,无法打开工程文件

楼主(2024-06-15):
由于HMI(154)未定义,无法打开工程文件。

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

楼主:
论坛里就没有大神吗? 麻烦大神不吝赐教,谢谢哈!

楼主:
@weinview, 斑竹有问题,这厢看来!

网友:
抱歉哈 因有事耽搁 回复不及时
这个问题是用错pro软件了,从www.weinview.cn下载最高版,安装中文版,左上角出现556s就代表是简体中文版本,再加上简体中文的电脑操作系统,应该打开程序就可以选到需要的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