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cMT2079X触摸屏带2个三菱FX5U-PLC

楼主(2024-06-17):
如题:
2个cMT2079X触摸屏带2个三菱FX5U-PLC,两个触摸屏能控制2个PLC
只做过1屏多机,还没做过像这样的要求,应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
抱歉 有事耽搁  回复不及时了
这个需求的话,2台屏各添加一台本机PLC(就是直接连接的PLC)还有一台远端PLC就可以了。

网友:
PLC1添加触摸屏1和2,PLC2也是如此……同一个交换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