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门子plc通讯时,变量不复归问题

楼主(2024-06-27):
与西门子plc通讯时,变量在PLC内部用在了INOUT接口上,会发生屏幕上复归型按钮的变量不复归的情况,这个有好的解决方法吗[排除不用inout变量这个方法,因为你不可能保证一点不用]

网友:
要把inout拆分成in和out
因为inout变量plc这边既可读也可以写,plc给它写值会造成无法复归的现象
把PLC调整到stop模式,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是PLC那边写值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