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三点互锁应该怎么做?

楼主(2024-06-28):
遇到了这个需求,自己做的和网上找的这个案例差不多,但是第一个自锁之后,后面的就不能动,因为自锁的同时也关断了其他的能流通道

网友:
您好,这个是不是在PLC端做更好些呢

网友A:
威纶通按下一个按钮,其他按钮不能操作互锁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54y1K7Q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纶通按下一个按钮,其他按钮不能操作互锁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54y1K7 ...

这个视频没有看到实现过程,应该是宏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