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脑上如何通过modbusTCP协议获取触摸屏的数据

楼主(2024-07-01):
如题,通过ModBusTCP协议获取 触摸屏设置了ModBusServer 如图所示:
元件选择了数值,设置如下
如何通过电脑端的modBusTCP服务来获取到触摸屏中元件的数据。
目前电脑端可以连通触摸屏server服务,但是获取元件地址读取数据超时
用的Java代码如下:

疑问:这个元件地址是怎么获取, LW:表示从地址1开始吗

网友A:
屏做MODBUS SERVER的时候  地址对应关系表参考下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做MODBUS SERVER的时候  地址对应关系表参考下附图

如果触摸屏元件地址是LW 0 对应的modBus地址是 1 这样吗?

网友:
如果触摸屏元件地址是LW 0 对应的modBus地址是 1 这样吗?

           是的。

网友B:
建议先用Modbus Poll  软件测试,再来用你自己做的程序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用Modbus Poll  软件测试,再来用你自己做的程序测试

Modbus Poll  连不上easybuilder在线模拟,是要设置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