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用户取消密码更改,密码框内数字怎么变回原来...

楼主(2024-07-11):
设置的用户密码修改输入框9LW500,输入新密码,但是没有刷新(9061),返回上一页面了,再进来此页面,密码框内是新输入的数字,实际还是原来的数字,请教,如何设置,再未刷新确认的情况下,返回其他页面,密码框的数字也变回原来的数字,或者变长实际的密码数字

网友A:
应是置位了LB9061,密码更新才会生效,没有遇到没置位就生效的。
可以上传涉及更新密码部分的程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是置位了LB9061,密码更新才会生效,没有遇到没置位就生效的。
可以上传涉及更新密码部分的程序看看 ...

感谢 回复,可能我表达的不清楚,地址没问题,我意思是密码框内输入新密码,没有点刷新,返回了,新输入的密码一直存在于密码框内,下次重新进入这个页面看到还是新输入的密码,实际上还是原来密码因为没有点刷新保存按钮。现在要求是输入新密码点击刷新系统更新密码,如果没刷新而是退出来了,密码框内数字要变回原来的数字(实际密码),这样等我下次进入这个页面就看到的是实际的密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