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屏幕的开机 画面替换不掉吗

楼主(2024-07-11):
我设置了开机画面,但是还是先显示威纶通自带的开机画面3s,再是IP地址2s,再是我设定的开机画面3s,再是操作界面,而且调到操作界面要20s图标才能显示出来,各位有什么方法,开机直接显示我指定的开机界面吗,还有进入主界面刷新图标的速度可以提升一下吗

网友A:
1.这个机制是先启动系统,再启动工程。自定义的是工程的启动画面,所以替换不掉自带的开机画面;
2.可以设置【常用】——【系统参数】——【一般属性】——【快速显示模式】看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机制是先启动系统,再启动工程。自定义的是工程的启动画面,所以替换不掉自带的开机画面;
2.可 ...

感谢回复,  这快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机制是先启动系统,再启动工程。自定义的是工程的启动画面,所以替换不掉自带的开机画面;
2.可 ...

感谢回复,  这快速显示,看介绍只是页面切换时可能比较快,我页面切换速度还可以,就是刚进入页面是图标显示时间比较长,我也实际操作了一下,效果体现不出来。

网友:
感谢回复,  这快速显示,看介绍只是页面切换时可能比较快,我页面切换速度还可以,就是刚进入页面是图标显示时间比较长,我也实际操作了一下,效果体现不出来。

现在遗留的2个问题:20s元件显示还有密码刷新问题,接下来可以这样处理:您尽快将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含区域) 手机号码 触摸屏型号,帖子链接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接收后,会安排对应做电联协助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