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历史数据显示功能浮点数显示异常

楼主(2024-07-12):
历史数据显示中显示的浮点数与直接用数值框显示的浮点数不符,历史数据显示中的浮点数应该是高低字节反了,暂时也没有找到别的地方可以去改字节高低位,是通讯的西门子1200,走的S7

网友:
将数值显示和资料取样中,涉及到地址还有格式的设置  截图看看

网友:
目前推测可能是在资料取样中有用到16位数据和32位数据,而我们对应的分别是DBN和DBDN;
如果是这个用法,处理方向:
cMT系列,新增通道的时候,可以选择非连续地址;
非cMT系列,屏上可以将两组地址分开两张表显示; 如果就是要在一张表上显示,方法一、PLC端全部使用16bit或是全部使用32bit  方法二、资料传输至屏的内部LW连续地址,资料取样再采集LW地址。推荐方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