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安全模式下的用户密码保存在哪个寄存器

楼主(2024-08-09):
高级安全模式下的用户密码保存在哪个寄存器,  直接下载的时候好像会把触摸屏上的密码覆盖掉,所以我想读出来自己做一个保持

网友:
1.系统通过控制地址来提供密码的输入地址,见截图;保存地址没有开放。所以读出来保持不好做。
2.提到的”下载的时候,把密码覆盖“,是的,会生效下载程序中的密码,如果需要保持原来的,就勾选此选项,见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