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6iq 时钟电池问题

楼主(2024-09-16):
mt8106iq 时钟电池没看到啊,内部时钟电池停电后能走多久呢?

网友:
mt8106iq 时钟电池没看到啊

           MT8106iQ有内置时钟;见附图型号参数说明
内部时钟电池停电后能走多久呢?

           一般来说,可以估算在两年左右。

楼主:
谢谢,查了资料,原来是要开盖才能换电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