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通过485接口怎么对仪表下发校表指令?

楼主(2024-09-24):
手头有块触摸屏,已经和仪表通过485进行数据读取和参数读写,这种通讯都是常规的03和10功能码指令,但是想下发一个校表指令如00 F0 CC 00 04 55 13 88 CRC应该怎么做,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CC00线圈开始地址,0455线圈个数,13字节数,88是数值,这个解释,我怎么感觉到很勉强呢

楼主:
有没有大佬能解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00线圈开始地址,0455线圈个数,13字节数,88是数值,这个解释,我怎么感觉到很勉强呢 ...

不是如功能码,字节长度,数字这样常规写入指令  大概率是通过宏指令 来实现,但是如何实现搞不懂啊

网友A:
可以啊,用宏指令就行,发送这一段内容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用宏指令就行,发送这一段内容出去

大佬  宏指令怎么编辑这块  能给个大概吗

网友:
不过不能用RTU协议了,需要用无协议

网友:
可以使用宏指令中的自由协议函数实现此功能,先在设备中添加Free Protocol,然后宏中使用outport函数对下位机发送指令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