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查找某个宏指令的触发位置?

楼主(2024-09-28):
各位大佬,有个完整无错误的工程文件中有上百个宏指令,如何查找某个宏指令的触发位置和触发方式呢?

网友A:
点开宏指令编辑界面看看这里有没有启用触发方式;还有一个元件》PLC控制下用的也比较多;系统参数下还有个使用初始化宏指令选项。单个元件触发就没这么好查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开宏指令编辑界面看看这里有没有启用触发方式;还有一个元件》PLC控制下用的也比较多;系统参数下还 ...

感谢大佬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