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宏指令

楼主(2024-09-29):
int LW9134
bool a =1

if LW9134 == 1  then
SetData(a,"Local HMI",LB,1,1)
end if

想请教一下大家!当LW9134=1时候,为什么这个LB1不能为true ?
谢谢大家哈

网友:
LW9134是当前使用语言的意思,只能是16位无符号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获取LW9134的状态,需要在IF前添加一行GetData(LW9134,"Local HMI",LW,9134,1)

楼主:
int LW9134
GetData(LW9134, "Local HMI", LW, 9134, 1)  //读取LW9134
SetData(LW9134,"Local HMI",LW,1,1)
bool on = true
bool off = false
if LW9134 == 1  then
SetData(on,"Local HMI",LB,1,1)
else
SetData(off,"Local HMI",LB,1,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改成这样也是不行

楼主:
LW9134不行的,其他都可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需要勾选上方周期执行
short  LW9134
GetData(LW9134, "Local HMI", LW, 9134, 1)  //读取LW9134
bool on=1,off=0

if LW9134 == 1  then
SetData(on,"Local HMI",LB,1,1)
else
SetData(off,"Local HMI",LB,1,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