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485连接仪表波特率问题求解!

楼主(2024-09-30):
用威纶通触摸屏通过485自由协议和仪表通讯,当触摸屏设置波特率为9600时,实时数据可以显示在屏上;但是当触摸屏设置波特率为115200时,触摸屏485接口处有仪表返回的数据收到,但是屏幕上不显示对应数据,这是什么原因,各位大佬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啊

网友A:
现象是除了将波特率由9600调到115200,其他什么都未动,数据接收就由正常变为异常了吗?
那么,正常显示是多少,异常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象是除了将波特率由9600调到115200,其他什么都未动,数据接收就由正常变为异常了吗?
那么,正常显 ...

大佬  你好  大概情况是这样的 我用威纶通通过485读取仪表的数据,我仪表的波特率为115200,用电脑串口读取收发都正常,但是用屏幕读取数据,这 组数据不显示在屏幕上,通过485监听,数据已经返回到触摸屏的串口处,但是就是不显示在屏幕上,屏幕一直为0,正常应该是直流信号显示多少A,这是什么原因呢 大佬  如果方便的话请加我下微信  15863164793   如有指点  感激不尽!

网友:
大佬  你好  大概情况是这样的 我用威纶通通过485读取仪表的数据,我仪表的波特率为115200,用电脑串口读取收发都正常,但是用屏幕读取数据,这 组数据不显示在屏幕上,通过485监听,数据已经返回到触摸屏的串口处,但是就是不显示在屏幕上,屏幕一直为0,正常应该是直流信号显示多少A,这是什么原因呢 大佬  如果方便的话请加我下微信  15863164793   如有指点  感激不尽!

       您好,这个现象比较异常,无法直接判断原因,需要专案分析。我们官方可以提供技术支持
      目前号码已经给出,还需要您将您的贵姓,单位名称含区域,屏的型号以及此帖链接发送至tech@weinvie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