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软件卸载或者重新安装

楼主(2024-10-11):
现在电脑安装了2个版本的威纶通,安装目录自带的卸载工具,启用后就消失了,软件没有被卸载,如今想把两个版本的软件都卸载掉,重新安装一个新的版本,已安装的两个版本为V6.09.02.338和V6.09.02.315.

网友A:
1.一个电脑可以同时安装多个版本编程软件,不冲突;
2.安装新版本的时候,会提示是否需要移除原先的版本,可以选择性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个电脑可以同时安装多个版本编程软件,不冲突;
2.安装新版本的时候,会提示是否需要移除原先的版 ...

但是我现在安装选择的时候,只能选择一个移除,另一个没得选。我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但是我现在安装选择的时候,只能选择一个移除,另一个没得选。我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为何一定要卸载呢,不卸载也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一定要卸载呢,不卸载也没有关系的

不想太乱了,而且那会已经不能直接打开了,需要把文件拖到软件才能打开程序,现在我在各自的安装目录里,又重新安装了一边相同版本的,然后用安装目录里自带的卸载软件,成功卸载掉了。两个版本都这样操作,都卸载成功了。

网友:
不想太乱了,而且那会已经不能直接打开了,需要把文件拖到软件才能打开程序,现在我在各自的安装目录里,又重新安装了一边相同版本的,然后用安装目录里自带的卸载软件,成功卸载掉了。两个版本都这样操作,都卸载成功了。

          好的 收到 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