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方数据库搜索/字符串比较

楼主(2024-10-21):
macro_command main()

char ori[20], search[20]
int start = 0
int count = 0
bool result = false

//获取配方数量
GetData(count, "Local HMI", RECIPE, "canshu.Count")
//获取搜索关键词
GetData(search[0], "Local HMI", LW, 10, 20)

for start = 0 to count - 1 step 1
        SetData(start,"Local HMI", RECIPE, "canshu.Selection")
        //获取当前编号的配方数据
        result = RecipeGetData(ori[0], "canshu.mingcheng", start)
        //比较字符串
        result = StringCompareNoCase(search[0], ori[0])
        if (result) then
                break
next start

这个是我的宏指令,我想实现配方数据库的搜索功能,但StringCompareNoCase函数只比较了search, ori这两个字符串的第一个字符,比如两个字符一个是abc,一个是ac,返回结果是true(因为开头都是a),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楼主:
换了个函数重新写了一下,还是一样的情况,求指点

char ori[20], search[20]
char res1[26] = "搜索完成,已找到搜索结果!"
char res2[26] = "搜索完成,未找到搜索结果!"

int start = 0
int count = 0
bool result = false

//获取搜索关键词
GetData(search[0], "Local HMI", LW, 10, 20)
//获取配方数量
RecipeQuery("SELECT * FROM canshu", count)

//循环对比每笔数据的mingcheng与输入是否相同
for start = 0 to count - 1
        result = RecipeQueryGetData(ori[0], "canshu.mingcheng", start)

        if(search[0] == ori[0])then
                SetData(res1[0], "Local HMI", LW, 20, 26)
                //选中当前位置
                SetData(start, "Local HMI", RECIPE, "canshu.Selection")
                break
        else if start == count - 1 then
                SetData(res2[0], "Local HMI", LW, 20, 26)
        end if
next start

网友A:
if(search[0] == ori[0])这一句改一下
if(search[0] == ori[0] and search[1] == ori[1] and search[2] == ori[2])
一直写到你需要的地址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search[0] == ori[0])这一句改一下
if(search[0] == ori[0] and search[1] == ori[1] and search[2] = ...

对,我也发现它是一个地址只有一个字符,这样写的话运行起来会不会很慢,我到时候配方可能得有上千个

楼主:
已找到解决方法,RecipeQuery函数可以直接查询与搜索值相同的配方的笔数,再用RecipeQueryGetRecordID获取前面获取的笔数的实际的列编号。这样可以不用对比字符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