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PRO编译后的文件是CXOB,但是建立U盘文件是要用到EXOB文件

楼主(2024-10-27):
下载的是最新版的EBPRO,在用Ulitymanager建立U盘文件时需要的是EXOB文件,但是EBPRO编译生成的文件格式是CXOB,怎么用?

网友A:
根据您的描述,应是UlityManager左上角系列没有对应选择;
在编程界面建立U盘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为什么我用EBPRO编译一个示例的IE系列Template800X480程序,下载到MT8101iE可以显示一下画面,然后出现错提示,不匹配的项目,需要更改HMI的设置模式之类。应该去修改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您的描述,应是UlityManager左上角系列没有对应选择;
在编程界面建立U盘文件就可以了。 ...

用EBPRO编译文件后得到的文件扩展名就是CXOB,这个是可以下载到HMI里面运行的吗?

网友:
现在使用的屏是MT8101ie,就要注意程序中的HMI型号也要选到她。

楼主:
谢谢!我再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