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网络连接到HMI

楼主(2024-10-29):
我用了一个路由器组了一个简单的局域网,路由器开启了DHCP。笔记本电脑没有网口,只能用无线WIFI连接到路由器,MT8101iE用网线与路由器相连接。在路由器里面看路由器状态时显示只有一台设备连接就是笔记本电脑,HMI看起来是没有连接上。我在HMI里面也设置了固定IP:192.168.31.211。路由器IP:192.168.31.1,笔记本电脑自动获取IP:192.168.31.28.

请教一下如何才能连接到HMI呢?谢谢!

网友:
一般都是路由器问题的啦

网友:
我在HMI里面也设置了固定IP:192.168.31.211

           HMI上选择自动获取。

楼主:
谢谢,选择自动获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