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远程HMI和本机HMI如何区分呢?

楼主(2024-11-02):
我的电脑PC和HMI都是连接到同一个路由器,在EBPro里面显示的HMI是本机HMI,但是新增HMI时也是用网线连接到同一个路由器,为什么这个HMI要称为远挰HMI呢?

网友:
常规一个程序一个本机HMI;远程HMI使用说明见下截图,截图来源于EBpro软件使用说明书,官网提供下载。

楼主:
谢谢了,又学习到了一个知识点

网友:
谢谢了,又学习到了一个知识点

             OK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