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与S7-200 Smart做启保停程序控制

楼主(2024-11-09):
我在HMI中做了一个启保停的界面,上面有两个按钮和一个显示灯,两个按钮一个是启动(对应地址是PLC的I0.0),另一个是停止按钮(对应PLC地址是I0.1),灯用来模拟电机启动,灯的地址是PLC的Q0.0。

PLC的启保停程序也下载成功了。HMI与PLC采用网线连接,通信没有问题。

现在在HMI上按启动按钮,显示灯没有反应。

请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触摸屏无法控制PLC的输入点,所以将I改Q或是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