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v6.9.02.315版本闪退

楼主(2024-11-13):
打开软件后,过一小会就闪退,之前有一次弹出了图里的提示,后面没有提示直接闪退,各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A:
软件就打开某一项目出现这个现象,还是所有程序都如此?
如果是固定的一个程序,可以发送至tech@weinview.cn做下测试。
如果都闪退,建议将软件升级至官网最高版看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就打开某一项目出现这个现象,还是所有程序都如此?
如果是固定的一个程序,可以发送至做下测试。 ...

打开软件过一会就闪退,公司内都是统一的版本,不太好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