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副函数对机型有要求吗

楼主(2024-11-16):
MT8106IQ,选了宏副函数,每次都变成无,不支持这个功能吗

网友A:
MT8106IQ支持宏副函数,我们软件对型号不支持的功能菜单栏会灰阶显示,弹出框会选择不到。
参考下附件的使用范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8106IQ支持宏副函数,我们软件对型号不支持的功能菜单栏会灰阶显示,弹出框会选择不到。
参考下附件 ...

可以选择,但是编译通不过.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8106IQ支持宏副函数,我们软件对型号不支持的功能菜单栏会灰阶显示,弹出框会选择不到。
参考下附件 ...

你好,麻烦确认下是否可行,我用cmt系列的建了宏副函数,可以正常使用,
MT8106IQ可以选择宏副函数,并且元件点击确定也没问题。
但是在编译的时候又提示不支援该机型

网友:
你好,麻烦确认下是否可行,我用cmt系列的建了宏副函数,可以正常使用,
MT8106IQ可以选择宏副函数,并且元件点击确定也没问题。
但是在编译的时候又提示不支援该机型

您好 我又测试编译了,确实提示了不支援此机型,那就是不支持了。
感谢给我提了醒,看来之前的弹出可选不够全面,这个得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