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位状态切换开关”在屏上触摸没反应怎么办?

楼主(2024-11-16):
请问“位状态切换开关”在屏上触摸没反应怎么办?
我用的屏是TK8072ip, 我在EBPRO程序里面仅仅放了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在离线模拟里面都可以切换,但是在屏上面,触摸这个“位状态切换开关”,这个图形没反应。就是说不切换。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我选的设备时MODBUS RTU

楼主:
地址是:0x_single_Bit

网友:
从描述的现象来看,应该还是通讯这块有异常:
建议排查下地址对应;如果地址对应正确的话,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监看下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