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mt viewer远端控制登录账户和屏幕上的登录账户不同步

楼主:
你好  为什么我在cmt viewer远程控制屏幕切换用户的时候,屏幕上的用户不会同步切换。我远端登录tozer账号,屏幕上还是一般管理员账号,远端使用tozer账户修改数据,记录上是显示是屏幕上的一般管理员账户修改的。为什么远端登录的账号和本地账户不同步呢?

网友A:
看下对应的地址使用的是LW还是PLW?如果是LW改成PLW看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对应的地址使用的是LW还是PLW?如果是LW改成PLW看下情况。

使用的是PLW

网友:
使用的是PLW

            了解,这个问题的现象和原因是这样的,因为PLW的使用机制导致。
            想要账户也同步,可以使用HMI viewer或是VNC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