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连续地址如何分别发送modbus指令

楼主(2024-11-27):
modbus通讯时,屏幕作为主机,页面A中有5个数值变量(第一个变量地址为ox0009),目前正常配置时,发送读取指令为01 03 00 09 00 09 55 CE ,由于从记得原因,想单独发送每个数值变量的读取指令,即当前页面发送:01 03 00 09 00 01 xx xx 、01 03 00 0A 00 01 xx xx 、01 03 00  0B 00 01 xx xx 、01 03 00 0C 00 01 xx xx 、01 03 00 0D 00 01 xx xx 、请问怎么可以实现呢?

网友A:
先了解下,这个驱动下的PLC地址整段间隔设置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了解下,这个驱动下的PLC地址整段间隔设置的是多少?

您好 我不是用在PLC的工况,我的从机是基于嵌入式芯片自行写的通讯程序,由于特定的原因,从机只能最多每次接收不超过两个地址的数据,所以才有了以上需求

网友A:
您好 我不是用在PLC的工况,我的从机是基于嵌入式芯片自行写的通讯程序,由于特定的原因,从机只能最多每次接收不超过两个地址的数据,所以才有了以上需求

         好的,了解,要不试试看0X_single_Bit这个地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了解,要不试试看0X_single_Bit这个地址呢

您好 我想要的是03功能码,0X_single_Bit按照威纶通的规则应该是01功能码

网友A:
您好 我想要的是03功能码,0X_single_Bit按照威纶通的规则应该是01功能码

            您好 对的 是我看错了,抱歉。
            这个无法直接提供有效解答,可以将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含区域)手机号码以及此帖链接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接收后,会对应跟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对的 是我看错了,抱歉。
            这个无法直接提供有效解答,可以将您的信息:贵姓 ...

好的 谢谢!

网友:
好的 谢谢!

            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