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对变量进行排序

楼主(2024-12-12):
在一堆变量中找到最大的几个,然后依次进行一个排序显示在触摸屏上
有大佬知道怎么做吗?

网友:
你说的是数据排序吧?你可以看看常用的‌冒泡排序‌,选择排序
威纶通跟随排列排序版本2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f9ea404d49b3e1ce5b
威纶通选择排序法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W4y187YV/
威纶通冒泡排序法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f9ea404d49b3e1ce5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