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8071IP和三菱FX3U PLC用485BD板通讯不上

楼主(2024-12-14):
FX3U PLC加了一块485BD板想连接威纶通TK8071IP触摸屏,走的两线制,首次连接成功,参数设的9600,8,1,偶,站号1.     用了一段时间,有一次PLC和触摸屏同时下载了程序通讯就中断了,连不上了,怎末设置参数就是连不上,后来把PLC 和触摸屏下载了空程序连上了,又用了一段时间,最近又不能通讯了,空程序也连接不上,换了一块485BD板也是连不上,BD板RD闪红灯,换了一块232BD板也是连不上RD闪红灯,线路打表检查了没问题,最近把GX Works2软件更新了最新版本,威纶通软件更新了最新版本,触摸屏恢复了出厂设置,PLC内存也清理了,依旧通讯不上,求大神帮帮我,我快疯了

楼主:
图片第一张选的RS 485 4W,是后来拍的照片,因为一直连不上,所以试了4线制,还是通讯不上,触摸屏和PLC通讯参数是设置是一致的。

网友:
截图参数是没有看出异常,也不能排除硬件问题,比如通讯线,端口。

网友:
你需要准备PLC参数设置,威纶通和PLC参数截图,威纶通型号相关和PLC的COM接线图。缺了其中一样,谁也看不出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