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判断设备IP后if指令不执行的问题

楼主(2024-12-20):
大哥们救一救!!!!一个很简单的程序,获取设备IP后,判断设备ip是多少,然后根据设备ip显示数字,if语句不执行

int int_Ip4=0
int int_Value=0

GetData(int_Ip4, "Local HMI", LW, 9603, 1)

int_Value = int_Ip4

if int_Value==30 then
        int_Value=99
end if

SetData(int_Value, "Local HMI", LW, 200, 1)

结果显示:30(应该执行if显示99)

我直接SetData显示到元器件上是显示正常的数字“30”,但我相要判断这个数字,如果是30,我就更改显示为90,但这个if不执行。以下情况是执行的,直接给int_Value赋值为30

int_Value=30

if int_Value==30 then
        int_Value=99
end if

SetData(int_Value, "Local HMI", LW, 200, 1)

结果显示:99(if执行)

楼主:
解决了,int不能拿来直接判断,short才行,GetData(short_Ip3, "Local HMI", LW, 9602, 1),用short才能执行if

网友:
LW9602是IP地址扥分段范围是0到255,那么威纶通没有必要设置32位数的